卡扣

楼主(2024-02-20):
不懂就问图中黄色的物体是一个外壳,里面不少东西,总重是20KG,这个物体还有个向右的拉力,是40KG,物体想挂在L型钣金上,不用螺丝锁的方式,想用卡扣,黄色物体挂上去就能用,有合适的卡扣结构推荐吗,黄色物体的左面可以内凹,不能凸出来,得平的

网友:
在墙上挂电视那玩意啊

网友:
电视、空调、电热水器、抽油烟机等等的挂墙支架,任君选择。

网友:
一般不是在箱体上开葫芦孔吗?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到“葫芦孔”,也能秒懂。一直都叫钥匙孔的...

网友A:
楼上的建议感觉可以 L型钣金开挂钩形状 黄色箱体开葫芦孔,一抬一挂。便捷 受力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建议感觉可以 L型钣金开挂钩形状 黄色箱体开葫芦孔,一抬一挂。便捷 受力还大

这个墙上要凸出,楼主说左边墙上不能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建议感觉可以 L型钣金开挂钩形状 黄色箱体开葫芦孔,一抬一挂。便捷 受力还大

谢谢 很好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墙上要凸出,楼主说左边墙上不能凸出来

他不是说黄色箱体左边不能突出吗 不是L形钣金

网友:
加我qq 2442975729。我告诉你用一种结构件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说黄色箱体左边不能突出吗 不是L形钣金

哈哈,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