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焊双面成型焊接

楼主(2024-02-20):
壁厚1mm的不锈钢管,单边焊双面成型总是出现没有焊透的情况,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手工焊还是自动焊?如果是手工焊,该你指导别人吧?

网友B:
电压电流调大点

网友C:
我说下我们10mm厚碳钢的解决方案哈,打坡口,背面加陶瓷衬垫,分几层焊接,一层一层焊接起来的。去掉陶瓷衬垫后,背面就是光滑的,也不会有不熔透的现象

网友D:
1mm没焊透?是不是焊穿了,这个要分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m没焊透?是不是焊穿了,这个要分清楚啊!

建议lz发点图

网友E:
若是机器焊,就要好好调试,若是人工焊,只要注意保证已焊透,背面要有熔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手工焊还是自动焊?如果是手工焊,该你指导别人吧?

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调大点

调大试过了,不小心就把管子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是机器焊,就要好好调试,若是人工焊,只要注意保证已焊透,背面要有熔池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们10mm厚碳钢的解决方案哈,打坡口,背面加陶瓷衬垫,分几层焊接,一层一层焊接起来的。去掉陶瓷衬 ...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我使用氩弧焊  管子内部通氩气保护气  配合能够焊透的电流 内部成型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焊

薄壁焊,要经验的,这里的师父们可能够呛能指导,我问是不是机器人焊接,就是想说机器人焊接可能会稍微好点,工装摆正零件后,机器人调好电流,自动检索路径,焊起来比一般的师父稳,焊道样子好看些,但未必能全密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使用氩弧焊  管子内部通氩气保护气  配合能够焊透的电流 内部成型还不错。

有没有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实物照片看看

第一张是手工焊接的   第二张是自动焊机焊接的

网友(2024-04-09):
单面焊没有焊透,那就是溶深不够,你现在用的什么焊,如果是二保焊,溶深只能到2mm,那肯定溶不透!试试我们的激光焊,溶深到4,单面焊双面成形,如果还是怕强度不够,可以双面焊。

网友H:
打个破口,0.5的C角破口,破口留0.5的钝边,留个0.5-1个的间隙,机器人/手工都能搞

楼主(2024-05-10):
引用 网友H:
打个破口,0.5的C角破口,破口留0.5的钝边,留个0.5-1个的间隙,机器人/手工都能搞

我们现在已经改工艺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是手工焊接的   第二张是自动焊机焊接的

焊的挺漂亮的

网友:
你这也不是1mm的壁厚啊,另外1mm的壁厚不锈钢管,你把焊接方法和接头形式说一
,GTAW还是PAW还是TIG

焊接参数说一下,没有WPS吗?

网友: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焊接电流控制不当:
焊接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焊接速度和焊缝宽度。如果焊接电流过小,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使焊缝完全熔透。特别是在焊接薄壁不锈钢管时,需要精确控制焊接电流,以防止因过热导致材料变形或烧穿,同时也要确保足够的热量进行焊透。
焊接速度过快:
保持稳定的焊接速度和焊接温度对确保焊缝质量至关重要。如果焊接速度过快,热量无法充分传导至焊缝背面,导致未焊透。

焊接材料选择不当:
不同材质的不锈钢具有不同的熔点和热传导性能。选择不合适的焊接材料可能导致焊缝熔透性不佳。

焊接技巧问题:
对于薄壁不锈钢管,由于管壁较薄,需要采用特殊的焊接技巧,如管内衬焊接,以防止焊接塌陷并确保焊缝质量。如果焊工未能熟练掌握这些技巧,可能导致未焊透或其他焊接缺陷。

焊接前准备不足:
焊接前必须确保管道的对齐度,以避免焊接过程中产生偏差,影响焊缝质量。如果管道对齐度不够,可能导致焊缝间隙不均匀,从而影响焊透性。

焊接气体控制不当:
在进行TIG、MIG等焊接时,需要控制焊接气体的流量和稳定性。如果气体控制不当,可能影响焊接区域的保护效果,导致未焊透或其他缺陷。

网友(2024-11-16):
速度快了?自动还是半自动机器,1毫米速度正常的话20电流差不多

网友:
厚1 mm   0.6焊丝就行,A大一点v稍快一点点,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们10mm厚碳钢的解决方案哈,打坡口,背面加陶瓷衬垫,分几层焊接,一层一层焊接起来的。去掉陶瓷衬 ...

你们间隙留多大,4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