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画法比较

楼主(2024-02-20):
我是用装饰螺纹,我看到有些人有用螺纹线特征在弄。倒工程图的时候螺纹线特征跟机械图画法的外螺纹就不一样的,得倒了cad删除线重新画。我在想既然有这个螺纹线特征应该有优点的。1看着更像螺纹逼真,还有啥。

网友:
机加工编程大概有用,出图不需要这东西

网友(点评):
这连螺距都对不上。更别说三角形的状端处理以及收尾处理,真用这个编程的人,心得有多大。

网友:
模具需要

网友:
用螺纹特征不得卡死?螺纹装饰就出工程图才用。

网友:
装饰螺纹线丑死,很多时候我都不用,直接在工程图上标

网友(点评):
装饰螺纹线是带数据的,可以用模型项目直接引用标注。

网友:
样品3D打印有螺纹可以简单用用

网友:
要画完全正确的螺纹的,完全可以螺旋扫描然后切除掉,但是这东西除非你是做塑料件、模具或者3D打印,不如也就好看点,没啥用

网友:
真没必要,用装饰螺纹线。出工程图的时候 自动就带了

网友A:
“实体螺纹”本就是建模炫技(尽管和实际螺纹相差很大),忽悠外行用的。。。
出工程图还是老实用装饰螺纹线。

还有,出了工程图再转CAD也是歪门邪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体螺纹”本就是建模炫技(尽管和实际螺纹相差很大),忽悠外行用的。。。
出工程图还是老实用装饰螺纹 ...

大学的时候都是SolidWorks出三维,转工程图,再转到CAD里标注,一直没觉得有啥问题,后来换了几家公司,才发现直接工程图出图纸是真的方便,以前真的是多此一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体螺纹”本就是建模炫技(尽管和实际螺纹相差很大),忽悠外行用的。。。
出工程图还是老实用装饰螺纹 ...

有时候一些细节需要调整,用CAD改一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一些细节需要调整,用CAD改一下把

那些SW都能做。。。
为啥要把本就相互关联的东西人为断开呢?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