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做到密封不漏气

楼主(2024-02-20):
有一根空心轴,需要往里面通入蒸汽,考虑到轴的长度可能有点长,想分成两段然后用类似联轴器连接起来,那问题来了,就是如何保证密封性能,或者有没有啥别的合适的链接方式,还望解答,谢谢!

网友:
参考下燃气管道是怎么对接的。

网友:
不清楚你的实际用法,你轴有多大。1.金属膨胀节看行不信行 ,法兰连接这个一般是用的大直径管道连接的位置,加个氟橡胶垫就可以 ;2.轴很小直接当配管用就行,类似于你家热水器的金属软管就可以 ,两端设计螺纹口,用金属密封也能用啊  ,这个金属软管也有小法兰接口的 ,直接加氟橡胶垫就可以。用个几年问题不大 。
  如果能帮助到你就给我个小心心

网友A:
这种脱硝喷枪的联结型式可能适合你

网友:
密封圈 可以吗?

网友:
影响密封的因素太多了呀,压力、温度、介质、理想寿命、开局一张图,楼上有人说焊接,对嘛,焊接最简单,但我相信焊接肯定不满足需求。 密封圈我看结构厚度也不够,所以条件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脱硝喷枪的联结型式可能适合你

关键是里面的垫圈要能够长期耐高温

网友:
你要传力又要密封最好就是焊接了,电阻焊之类的

不过看你这个轴比例,不觉得长啊,最好一次性,不要断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里面的垫圈要能够长期耐高温

(๑•̀ㅂ•́)و✧:;可以用金属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๑•̀ㅂ•́)و✧:;可以用金属密封圈

有什么好货推荐?

网友:
管径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快插接头,注意选择好密封和本体材质:

网友:
蒸气温度多少?

网友:
铆,
+ O RING
+ 密封胶

网友(2024-04-13):
有压力要求不,如果没有清洁度要求,可以试试螺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