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3版配置表怎么切换到excel?

楼主(2024-02-20):
最近升级到2023版本了,做配置零件默认出这个配置表,试用了一下挺容易上手。
几个优点:
1.派生配置默认缩进。
2.特征压缩与否只要勾选复选框,不用看参数了。
3.派生配置尺寸如果有修改,自动高亮。大爱!
4.自动重建配置,不用一个个去刷新了。
5.自动填写变化的自定义属性,比如重量。

但是我熟悉的excel表格在哪?能切换回来么?
自定义属性我要用excel功能做引用啊,总不能让我一个个填写吧。。。
还有这个默认的单位显示,能关了么。。。

补充内容 (2024-2-21 09:33):
自问自答了,见5楼。

网友:
没有玩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什么叫你熟悉的excel表格,配置表一直都是这种方式。你所谓的熟悉excel表格,那叫系列零件设计表,设计表与配置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应该是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吧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吧
昨天问过客服小哥了,这个“配置表”功能是2022版本添加的,主要是针对只有WPS(或者说未安装office)的用户环境(旧版本只能通过excel做多配置)。我正好是从2019直接跳到2023。。。
在配置表存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插入-表格-excel设计表,
来添加一个excel设计表。
两个表同时存在,两者都可编辑。

反过来,如果是旧版本文件,带着excel设计表或者说系列零件设计表,想要用配置表该如何呢?
随便添加一个新配置,配置表会自动添加。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做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做啥用的?

做系列化用的,零件部件均可。
上面截图里是个简单的支座,切换配置可以用于不同直径、重量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系列化用的,零件部件均可。
上面截图里是个简单的支座,切换配置可以用于不同直径、重量的设备。

谢谢,懂了。

网友B:
综合起来还是设计表功能多,很多判断、函数,可以很灵活,配置表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起来还是设计表功能多,很多判断、函数,可以很灵活,配置表有点鸡肋

结合起来用呗
配置表毕竟是内置的,很快,而且直观,用来新增配置、改改尺寸比设计表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起来用呗
配置表毕竟是内置的,很快,而且直观,用来新增配置、改改尺寸比设计表快多了。

即便是没有创建配置表,只要插入了设计表,就会自动生成配置表;
简单的可以用配置表;带判断取舍,引用的,就不能用配置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