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降平台的推杆所需力的大小计算及机构注意设计细节

楼主(2024-02-20):
如图,有人设计过这种结构的吗?这种推力要怎么算?还有这种结构注意点是什么,我怕从低点启动推不上去

网友:
你既然可以画3D了,不如就在软件里面仿真一下。没必要手工计算了。但是感觉你这个图,推杆上端点位置与常规看到的不一样啊。

网友A: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923/134760044.shtm
剪叉机构虚位移原理计算   希望有用

网友(点评):
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虚功原理。

网友:
把模型发出来@DaedraMech SW-motion一下

网友:
最近刚算过,水平方向用的是滚珠丝杆。算的最小的速比变化就好了

网友:
图上这结构能实现升降吗?

网友:
电推杆底部要放左边吧,现在这样子顶不起来的。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启动点比你还低,当时两个8000N的电缸只能升起150KG

网友B:
你这样结构上有两个问题:1.结构稳定性很差,升降不平稳;2.上升的推力会很大,不划算的。建议你看下剪叉高空作业平台,参考改进下

网友:
这样顶还不如用丝杆加个电机水平动

网友:
可参考剪叉式液压升降平台

网友:
结构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923/134760044.shtm
剪叉机构虚位移原理计算   希望有用

受教了

网友C:
总感觉用液压或者电缸直接顶剪刀叉来升降比较浪费功率,比较看好用大螺旋升降机或者刚性链来做顶升动力源,剪刀叉只做导向

网友:
这个结构有问题,电推杆的推杆铰链支点应放在斜支腿的连接杆上。

网友:
刚性链考虑一下,剪叉机构稳定性不好掌控,加工的不好,晃动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用液压或者电缸直接顶剪刀叉来升降比较浪费功率,比较看好用大螺旋升降机或者刚性链来做顶升动力源, ...

这社区里关于剪叉的帖子90%都是纠结于这个,娘胎里的毛病,初始效率低,起始高度没法做得很低

网友:
左上角的平板跟滚轮应该只是接触,推杆推不就平板绕着右边铰链轴转了,推杆往上推平板边转边下落。
感觉推杆另一端应该作用在对面腿上合适。

楼主(2024-05-04):
引用 网友A: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923/134760044.shtm
剪叉机构虚位移原理计算   希望有用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结构上有两个问题:1.结构稳定性很差,升降不平稳;2.上升的推力会很大,不划算的。建议你看下剪叉高 ...

放弃了,确实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