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的精度

楼主(2024-02-20):
      现在车间使用的圆柱销直径精度是h8的,在当靠销使用的时候,如果大板是通孔,就会掉下去,竖直使用的大板上的靠销在运行过程中有掉落的风险,现在钳工都是拿老虎钳把圆柱销夹变形,再用铜锤敲进去,      查了国家标准,有m6精度的h8精度的,一个正公差一个负公差,供应商那边没有没正公差的圆柱销,全是负公差的,从淘宝买了几十个,打算去车间试试,
负公差的比较常用,价格也比较低,正公差的不常用,价格比较高,
     请问一下大家,你们都用哪种?

网友:
我们买的圆柱销也都是负公差的,按照标准设计根本没用,每次设计看着都还行,实际一装都是掉进去的。后来我干脆不管了,直接叫配打孔算逑。

网友A:
从成本上讲,尽可能改孔

网友:
大板为啥要通孔啊,大板上的如果是跟销子配的一般先钻个孔  留量 。(精加工)或者镗,或者铰,精加工的时候别干透 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成本上讲,尽可能改孔

销6级比8级贵,但怎么改孔?定制铰刀或镗孔成本会更高吧。
另外按GB/T120.1销子默认为m6

网友(点评):
非标铰刀网上好多啊,间隔0.01。8个铰刀,从7.91-8.09,还不够用吗

网友:
先用一根钢针把大板上的孔里面砸毛,然后再敲销钉,还要打强力胶,之前在日企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粘胶水或者做台阶孔,如果不考虑加工成本是可以做成紧配的,没必要。

网友B:
淘宝的销一般负2丝,米思米一般正2丝

网友:
必须铰孔配作,,,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我一般是搞点螺纹胶粘住

网友:
看看销配合的表面粗糙度,尽量选用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的销一般负2丝,米思米一般正2丝

别闹,销都是研磨的,是正是负是根据公差标准来做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在设备里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因为我们一般做销孔配合,一般小一点的销孔,供应商为了省事,会用上极限的钻头直接打,一般不会钻扩铰来达到很好的中间尺寸,所以销孔尺寸一般都会走上偏差,而使用的销钉又选用的负差值销钉,所以很容易从底板销孔掉落,为了避免这种销钉脱落的情况,我们一般使用的几个方法我简单分享一下,欢迎大家补充
1、对于大板或者厚板,销孔打盲孔
2、销钉使用台阶销,我们公司销钉都是使用的台阶销,批量买价格也不贵,作为辅料成本可以控制下去的
3、销钉底部带螺纹孔,板子背面沉头锁付,这个一般适用于工装上边,销钉不可脱落,这个比较稳定
4、很少使用正差销钉,一是因为用得少,二是因为这个是辅料,组装人员不容易注意到,不过正差销钉使用时,一般底板是铝合金或者塑料板,我们是非标自动化,正差销钉都是砸或者硬压进去的,没有正经工装,如果标机可以考虑简单工装
5、对于有时候底孔稍大的,会涂抹螺纹胶装入,不过这个对于盲孔慎用,通孔还可以从底部再砸出,盲孔使用螺纹胶后凝固不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