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两种草图有何区别

楼主(2024-02-21):
如图 草图5和6有啥区别

网友:
第一个拉伸切除整个草图,第二个是拉伸切除的是草图里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一听就是个外行再说话,完全不规范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这是要考试吗?还是二次开发?

网友:
不对呀,你使用SolidWorks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是像一个新手一样的提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个你的草图是封闭的,第二个是薄壁拉伸,因为你的草图没有封闭或者是画图的时候多了一些没用的线条

网友:
新手喜欢纠结这些没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但不影响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