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型油压系统

楼主(2024-02-21):
如图,电机启动,油箱经过油阀(电磁换向),向油缸供油,电机停止,换向阀中位保持。 电磁换向后,油缸供油方向改变。 我咋没看到泵呢? 泵应该和电机一起集成的吧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集成在电机和油箱之间了吧,原来在工程机械展看到过,甚至泵阀电机直接和油缸集成在一起做成一个动力单元的!

网友A:
机器看着有点像分切机啊

网友:
*ଘ(੭*ˊᵕˋ)੭*:;
电液推杆

网友B:
看着像是集成的,第一次见,网上找个图看看

网友:
哪出管,哪就是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集成的,第一次见,网上找个图看看

形象
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器看着有点像分切机啊

什么行业的分切机?

网友:
油箱和电机之间的部分,除了电磁阀就是油泵,这都是很常见的搭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行业的分切机?

卷材类基本都能用到分切机啊

网友:
液压动力单元,一般是小排量齿轮泵,直插在油箱里,缩小了体积

网友:
小型动力单元,油泵在油箱里,我这们经常用

网友(2024-04-02):
应该是泵和油箱阀块集成在一起了。这段时间正好接触了这样形式的一个系统设计,全部螺纹插装阀,换向采用油泵正反转设计方案

网友:
动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