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4-02-21):
大佬们,我这个有限元分析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很安全,看一下变形

网友:
要换成  实际比例  这样太夸张了

网友:
最大等效应力7.471E+07未达到材料屈服强度1.850E+08,安全系数已经大于2。

网友:
没有特殊精度要求这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静力学想分析什么,没看懂,固定面在两侧,里在固定端,悬臂只受重力,如果是非焊接结构,等于在分析螺栓强度,如果是焊接结构,无法保证你的焊接强度与SW的强度相同,这分析我感觉几乎没意义

网友(点评):
当然没意义,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网友:
找到应力最大的点,再适当改进。

网友:
怎么判断是否在范围内

网友:
质量过剩

网友:
注意看一下内部应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