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医疗仪器上面的翻盖,转轴怎么设计,能有一定的阻尼感?

楼主(2024-02-21):
除了有阻尼感之外,翻盖翻转角度的限位如何实现,有没有可参考的设计实例?
先谢过了!

网友:
任意悬停阻尼转轴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种活页带阻尼的,可以在任意角度停止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找现成的阻尼铰链,你要自己做的话就找鲽形垫片,多片垫片叠起来锁紧,靠螺母的锁紧扭矩实现不同的阻尼。你的盖板如果重量大,还要考虑加扭簧调节

网友:
一字阻尼铰链

网友:
这种建议买标准品,很成熟的技术自己去研发除非量太大不然太不划算。

网友:
笔记本铰链;平垫片+碗型垫片+凸台垫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阻尼油,阻尼铰链

网友:
买标准品吧

网友A(2024-04-02):
关键词阻尼铰链,网上一大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阻尼铰链,网上一大推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大型医疗仪器翻盖还有加气撑杆的,看自己选择

网友:
一字阻尼铰链是正解,笔记本都是使用这个。

网友(2024-07-09):
我没用阻尼铰链,没选到好看的,就外协加工的铰链座和转轴,可能成本高一点

网友:
阻尼转轴某宝某多都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