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知道这线鼻子用CATIA怎么画呢,谢谢

楼主(2024-02-21):
哪位老哥知道这线鼻子用CATIA怎么画呢,谢谢

网友:
没装CATIA。
但要我画,前面平的带孔的板先画出来,然后画后面卷成圈的,都是简单拉伸搞定。然后中间过渡部分,混合搞定。

网友:
没用过CATIA,用的SolidWorks画的,原理应该都一样,两边都是拉伸,中间用放样
D:\陆\新建文件夹

网友:
将此件分3部分,两端先画出来(拉伸),中间用放样。

网友:
vx公众号catia小蚂蚁,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有个视频讲解的产品造型和这个很类似。

网友:
先画平面和圆箍,中间用桥接,生成曲面后加厚命令生成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