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问题

楼主(2024-02-22):
请教各位大佬,把creo 5.0删了,又下了creo9.0,creo5.0没删干净怎么办?

网友:
淘宝闲鱼花个10元叫别人安装搞定

网友:
格式化硬盘 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
新版本安装不起?还是用不了?

网友:
在网上找注册表的位置,然后把Creo的注册表都删了

网友(2024-04-06):
按win+R,然后输入regedit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打开后下拉编辑栏,点击查找(或者直接按CTRL+F),然后输入搜索删除

最简单的方法在某宝上花一二十块请专业人士远程解决,自己搞得很卡,而且电脑容易出故障(误删),

网友:
我一般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