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既有的直线往复运动装置

楼主(2024-02-22):
做个小东西,需要一个直线往复运动装置,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既有可以直接买到类似的成品件,在哪里可以找到?
(1)电驱动,行程0~200mm,负载≤3KG。
(2)可以通过串口或其他协议设定原点,点动或连续运动,连续运动时速度≥2M/S

  需求数量个位数,不太愿意自己做

网友:
买个直线模组,配1个步进电机,再淘宝找一下485或串口控制的步进驱动器,电机和驱动加一起100左右

网友(点评):
步进不行吧,要伺服。

网友(点评):
可能加速度很大的,小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直线模组

网友A:
2m/s的速度,模组不好实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s的速度,模组不好实现吧

电机转速加大,导程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速加大,导程加大

我接触的厂商,toyo,上银,银光这些,丝杆模组一般稳定800mm/s,小于1000mm/s,皮带模组一般不超过1500mm/s,2m/s的都说做不了。

网友C:
速度大于2m/s,行程才200mm,是认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速度大于2m/s,行程才200mm,是认真的吗

我也觉得,这个行程,和这个速度,怎么都不对劲,还没到匀速段,都跑到头了

网友:
按一般伺服电机的转速3000rpm计算,40以上导程才能满足2m/s

网友:
科瑞力摩

网友:
高速短行程,可以咨询下直线电机厂商

网友:
淘宝找高速同步带模组,很便宜,电机用步进,协议需要哪种就让厂家给你配哪种控制器,就是这个负载和速度对应的的功率不会太小

网友:
(2)可以通过串口或其他协议设定原点,点动或连续运动,连续运动时速度≥2M/S

速度2m/s,这个还好说。问题是可以设定原点,意思是原点可以改变?

另外,预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这个行程,和这个速度,怎么都不对劲,还没到匀速段,都跑到头了

是不是2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