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手动旋转夹具请教

楼主(2024-02-22):
如图,1固定,2可松开螺丝进行手动旋转。该部件用的是铝型材活动铰链。
我有点担心反复调整后,部件磨损导致松动(夹不紧)。
该夹具安装在导轨上,速度300mm/1s,夹具+产品整体重量为1.5kg.
有没有可以反复松紧后,依旧稳定的结构。
谢谢了。

网友:
你买个显示器支架,装上去都不用锁紧了

网友:
车间去的太少了,看看百分表的支架结构。夹表座和花型旋钮,就是你要的。

网友A:
担心铰接部位磨损,可考虑耳板孔内加套或自润滑轴承(销轴增加注油孔)这样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看看蜗轮蜗杆是不是你要的,用自锁的方式固定,想调位置就摇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担心铰接部位磨损,可考虑耳板孔内加套或自润滑轴承(销轴增加注油孔)这样会延长使用寿命。

耳朵部分的壁还是太薄了。

网友:
用端面齿盘啊

网友:
双耳vs单耳 插中间了?材料换成耐磨自润滑的?

网友:
棘轮机构比较合适

网友:
轴夹机构成本低还简单,不需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