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模具请教,希望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24-02-22):
现在有个产品,方孔端完全冷挤压成型,壁厚和方孔对称度变差较大,后续机加时两边倒角不一致,无倒角客户表处理会导致孔口翻边,倒角大了影响客户装配后窜动量,现想采用冲孔的方式进行加工,保证要求,在外面做了1、2个模具效果不是很理想,想请教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保证冲压后孔的尺寸要求。之前冲压出现两个问题:1、外圆及浅圆内孔出现径向变形;2、圆孔的垂直度不是很稳定。因为我也不懂模具,现在画了个简陋的示意图,想把外圆进行全包,防止外圆变形,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
几乎无解

网友B:
滑块靠斜度不行,会出现冲头先碰到产品,走到底了才包住外圆。绿色零件要延伸直面保证两边先到位冲头再到位。你装配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冷冲材料变形比较大,一次冲切位置不太好保证,一次冲型,二次冲孔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冲材料变形比较大,一次冲切位置不太好保证,一次冲型,二次冲孔会好一些

请问是采用两次冲压孔吗,分成两序还是台阶冲头?会不会冲压的效果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块靠斜度不行,会出现冲头先碰到产品,走到底了才包住外圆。绿色零件要延伸直面保证两边先到位冲头再到位 ...

这个确实是,这个只是个示意图,我之前没弄过模具,不知道这种方式可行不

网友B:
方式可行,但你那结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式可行,但你那结构不行

结构确实有问题,不太懂模具。请问下模具上滑块可以采用直线导轨类的保证直线运动精度不,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活动凸模是否可以用于冲孔模具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确实有问题,不太懂模具。请问下模具上滑块可以采用直线导轨类的保证直线运动精度不,还是有什么更好 ...

冲压模具上凸模活动是可以的,就是侧冲嘛,但你这个臂厚有3.3,难度还是有的。滑块用常规弹簧复位可能不行会夹料,五金模具上一般冲孔的不用直线滑块,用模板内腔线割孔固定零件,你不懂的冲压具的话不要自己设计,找做专业的五金模具厂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