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含油轴承希望大佬解答

楼主(2024-02-22):
有一批轴承在浸油以后,过一两天表面变干,未使用情况下出现油的丢失
个人推测 ①油的粘度不行,没有形成油膜 ②隔离没做到位,氧化丢油 ③清洗可能有问题,在浸油,有残余物质和油品反应了
希望大佬多多指导,来点经验教训

网友A:
用真空设备,把轴承浸到油里,再放到真空箱,抽真空,然后,轴承空隙里的空气补抽出,油自然进入轴承 间隙,一般轴承 压制,比如孔隙率为15%,在没浸油时,间隙里充空气,你在空气中浸,油是进不去,所以要放进真空箱,抽真空后,油自然填满间隙,你浸油只能浸到表面,当然一天就干 了

楼主:
抽过真空的,可能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真空设备,把轴承浸到油里,再放到真空箱,抽真空,然后,轴承空隙里的空气补抽出,油自然进入轴承 间隙 ...

抽过真空的,会不会是抽真空机老化了,到时候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真空设备,把轴承浸到油里,再放到真空箱,抽真空,然后,轴承空隙里的空气补抽出,油自然进入轴承 间隙 ...

抽过真空的

网友(点评):
要浸油再抽,你先抽的话,不一样进空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抽过真空的

是正规的操作,浸着油抽真空,40-60分钟,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