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SW图纸框跑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2-23):
有没有遇到下面这种情况的?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下面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见过,是不是图纸的模板没有完全定位

网友:
编辑图纸模版挪一下图框吧,估计是取消锁定位置了

网友:
ヾ(●′∇`●)ノ哇~:;打印出来是什么样子⁉️

网友:
换另一个工程图模板试试?

网友:
有模板就换个,没有就编辑模板,移动下位置

网友:
模板问题吧,编辑一下模板。

网友:
1、显示问题(重启肆肆)
2、模板问题

网友:
没有遇见过呀。
是不是模板的问题,模板的图框没有完全定位

网友:
的确第一次见。
是不是格式或模式不对,重新建个模板试试。
或者关机重启等。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三楼解答的是对的,图框没有固定,固定住就好了,谢谢大家的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