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温下轴承能用吗

楼主(2024-02-23):
请教一下大家问题。
一台内置搅拌装置的设备,搅拌装置一头在外面固定,另一头需固定在设备内部。
工况如下:
1、轴径φ80mm;
2、转速22r/min;
3、运行时间4~6h/天;4、介质:140°高温蒸汽;
问题就是:(1)这种工况用轴承会出现啥问题不?
(2)因为转速比较慢,可以不用轴承用铜套么?

  (3)  无论是轴承还是铜套,用久了以后需要更换吗?(因为结构和空间问题,平时不太好更换,顶多保养、大修的时候换一下)

网友A:
请问在其他场合用轴承用久了就可以不更换吗?
你根据什么认为的滚动轴承不行呢?滑动轴套就可以。
一句话,你是既不懂滚动轴承,也不懂滑动轴承哥们翻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๑•̀ㅂ•́)و✧:;
想到个事,一个大干燥室,干燥某材料,里面就有几台风扇在高温高湿的干燥室里运行,转4~6小時,停机,如此反复几日。(也有可能里面不是高湿环境)

网友:
用高温润滑脂就可

网友:
润滑脂扛得住 轴承就能扛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其他场合用轴承用久了就可以不更换吗?
你根据什么认为的滚动轴承不行呢?滑动轴套就可以。
一句话 ...

你既然懂,就直接回答人家呗。何必得罪人呢?

网友:
在没有配油泵实现静压的话,不适合用铜套,因为铜套是滑动,要有线速度才能起油膜,没有冲击用陶瓷球不好吗,便宜,不怕水气

网友:
陶瓷轴承可以解决啊

网友:
不考虑蒸汽轴承生锈的情况
高温轴承后置代号
后置代号/S0:轴承零件经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150度后置代号/$1:轴承零件经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200度后置代号/$2:
轴承零件经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250度
后置代号/S3:
轴承零件经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300度
后置代号/$4:轴承零件经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350度

网友:
涂布机烘箱里轴承工况好像比你这个还恶劣些,没啥特殊处理,好像情况还好

网友(2024-11-27):
陶瓷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