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uration table怎么删除

楼主(2024-02-23):
开始做了配置表,后来发现功能太少,没有设计表强大,又用了设计表
在设计表里修改了尺寸,但有这个配置表,设计表里的数值无法生效,请问怎么删除配置表??

网友:
看我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68199-1-1.html

这个配置表没法删的。
正常情况下配置表和excel设计表两边都能用,改任意一个另一个也改了。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如果出现不能同步变更,说明两者数据存在冲突,只能备份excel设计表里的数据,删除表,再重做一遍。

网友A:
还有些同步的小技巧,需要自己尝试。
比如我在配置表里改了特征名称(原先是 某尺寸@某草图,改成容易看的,比如板厚),这时候模型会改,但excel设计表里不一定能改,这时候就只能把这一列删除,再重新打开设计表,按提示自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些同步的小技巧,需要自己尝试。
比如我在配置表里改了特征名称(原先是 某尺寸@某草图,改成容易看的 ...

谢谢老兄,我准备以后不用配置表了,还是设计表功能强大,以前我也不用配置表,最近试了一下,谁知却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