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伸缩的速度

楼主(2024-02-23):
利用节流阀调节吗?如何控制伸和缩的速度不同?

网友:
排气节流阀调节速度

网友:
速度没有精确要求,气缸进气出气口,分别装个调速阀就行了

网友:
研究一下0和1,看看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的区别及使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