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钣金展开与展平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4-02-23):
展开图片

展平图片:

原图:

楼主:
展平

网友(点评):
为什么折叠命令之后你这还展开,你明明是把那个平板形式的下面的特征你给隐藏了。

网友:
钣金展开方式里有专门设置这种折弯缺口大的,下料以后方便折弯

网友A:
展平忽略了一些外部条件,一般用于正常展开操作不行的工件。

网友(点评):
少胡扯了,仔细看看特征树,都是在一个文件里,都是板金展开。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厚道了,你把平板儿形式下面中的那个什么特征给给解压缩了,然后给隐藏起来还,反问别人什么为什么展开展平的。
你这就是一个钣金零件,不存在展开,展平两种说法,展开就是展开,没有展平这种说法。

网友(点评):
你还是太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你的不厚道了,你把平板儿形式下面中的那个什么特征给给解压缩了,然后给隐藏起来还,反问别人什 ...

你理解错了,一个折弯件展开和展平不是同样的形状,在工程图中出现自带的平板模式是展平图的结果。激光下料用展开图,还是展平图。不是专业钣金,只是突然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平忽略了一些外部条件,一般用于正常展开操作不行的工件。

展平图中忽略了一些条件,那我们日常出激光下料图纸   用展开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