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O形圈上料机构

楼主(2024-02-23):
直径120mm,线径2mm的O型圈自动上料和取放的机构有大神做过吗,以前只做过小一点的O型圈上料安装机构,没有搞过这么大的,各位大佬有搞过的吗

网友A:
大小都一样啊,机构可以通用,小的反而不好做,撑开机构麻烦一点

网友B:
没有搞过,感觉应该和小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个太大了,O型圈比较软会变形的,会变得不圆,振动盘不好弄出来,不过可以问问振动盘厂商能不能搞,把问题转过去

网友D:
是橡胶材料还是硅胶材料的?直接改注射不就可以了

网友:
B站有个机构,可以参考下,就是看着这个机构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都一样啊,机构可以通用,小的反而不好做,撑开机构麻烦一点

直径120mm的就变得很软,这种大的就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感觉应该和小的没有什么区别。

和小的区别还是有很多的,小的直接振动盘上料就行了,大的要改上料方式,还有就是撑开方式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大了,O型圈比较软会变形的,会变得不圆,振动盘不好弄出来,不过可以问问振动盘厂商能不能搞,把问 ...

振动盘搞不了,变形。目前的方案是做穿料杆,用夹爪撑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橡胶材料还是硅胶材料的?直接改注射不就可以了

橡胶材料,注射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振动盘搞不了,变形。目前的方案是做穿料杆,用夹爪撑开

这也可以的,多做几个杆子,加上检测限位,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的,多做几个杆子,加上检测限位,应该问题不大

就担心稳定率不是特别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0499674/?vd_source=1f3b18cd8cd4fcd0357dcbf07b25690e

这种适合小O,大型O型圈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