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下拉列表的,都不能做到配置里??

楼主(2024-02-23):
这个列表不能随不同配置变化?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随特征的,如果你在不同配置里面用不一样的螺纹,你需要把这个孔或者轴的拉伸或者切除特征都做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随特征的,如果你在不同配置里面用不一样的螺纹,你需要把这个孔或者轴的拉伸或者切除特征都做 ...

什么意思?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怎么实现?

如果是孔螺纹,你两个配置里面是不是用了一样的孔径去切除,这个列表我看是根据孔的大小自动生成的,你两个配置孔径用不一样列表应该就不一样吧

网友B:
我试了,不太行,可以改底孔尺寸,但是你可以压缩一下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孔螺纹,你两个配置里面是不是用了一样的孔径去切除,这个列表我看是根据孔的大小自动生成的,你两 ...

螺纹特征用的自带,配置里,公称直径是变化的,但是这个螺纹规格不会变化或者说螺纹装饰线的直径不能随配置尺寸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不太行,可以改底孔尺寸,但是你可以压缩一下重做一个

那也有点麻烦,如果几十个规格,要搞一大堆特征

网友:
参数化配置,还是creo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有点麻烦,如果几十个规格,要搞一大堆特征

应该只能这样,暂时SW还没开发螺纹规格的配置,可能没做,也可能有其他方面考量,我参考了SW自带的设计库,那个里边的螺纹装饰线,也是没显示螺纹规格,仅把底孔尺寸做了公式修正,和这个自定义类似,最后在出图的时候,也无法在图纸上直接标识螺纹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能这样,暂时SW还没开发螺纹规格的配置,可能没做,也可能有其他方面考量,我参考了SW自带的设计库 ...

主要是螺纹装饰线的尺寸不能改,灰色的,我想做成随配置尺寸变化的装饰线,不然尺寸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螺纹装饰线的尺寸不能改,灰色的,我想做成随配置尺寸变化的装饰线,不然尺寸不对

参考一下toolbox的做法,一个公称直径就一个零件,
多配置只是变更长度。

前几天看到你那个螺栓规格表我还想多嘴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能这样,暂时SW还没开发螺纹规格的配置,可能没做,也可能有其他方面考量,我参考了SW自带的设计库 ...

刚才试了一下,外螺纹的话,把标准改成无,可以修改螺纹装饰线尺寸,
但内螺纹却不能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toolbox的做法,一个公称直径就一个零件,
多配置只是变更长度。

这也是一个思路,不过螺栓、螺钉文件数量会比较多,我目前外螺纹找到了解决办法,内螺纹,比如螺母,不同尺寸分开建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