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控制问题,大佬告知价格几许

楼主(2024-02-23):
社区大佬有没有用过电磁或电子通过操作面板控制液体流速的,常用的水阀只有常闭模式不能上位机或操作面板单点控制流体通断和流速大小,即液压大小。有用过的给个建议或链接。如下图1是常闭电磁水阀,只有通断作用,或是图2手动调节的,现在需要一款电动调节液压的。大佬告知,价格几许?

网友A:
你应该按照电子调压阀的思路去找,水阀应该就是通断的,你要调节流通口径的话,我知道两种,电子膨胀阀,是空调里面调节冷媒流量的,但是口径一般较小,还有电子球阀,这两个都可以通过步进脉冲的形式去控制开口大小,价格的话,几百块吧,三花的电子膨胀阀是这个价

网友(点评):
学到了,感谢

网友:
(๑•̀ㅂ•́)و✧:;改造一下,自己加装电机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挖坑埋自己

网友:
首先,你的流量,管径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按照电子调压阀的思路去找,水阀应该就是通断的,你要调节流通口径的话,我知道两种,电子膨胀阀,是 ...

蠕动泵觉得如何?

网友B:
有个东西叫电动执行器,要调节型的。气动的也有。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电动执行器,要调节型的。气动的也有。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lz的预算可能要爆了

网友C:
我用过fisher的调节阀,还得看口径和具体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fisher的调节阀,还得看口径和具体需求。

对啊,我也有说,lz要提供口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