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曲面交叉等高筋位怎么画

楼主(2024-02-23):
请教:曲面交叉等高筋位怎么画

网友:
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高筋位这种名词?就不是solidworks中的名词,显然是某个行业专用,但显然这里不是某个行业这板块,这里是软件使用板块。

网友:
草图包覆,或者拉伸到距离面多少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