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4-02-23):
大家帮看看,推一个3KG的东西,左右摆动,按最长臂的位置进行计算,为什么我算出来的电机很小,找人帮我要校核下是哪里出错了

选型计算

选型计算

网友A:
这tm什么玩意,电机靠什么传动,惯性力不考虑吗,其他不细看了,快下班那了 先扯呼,后面大侠帮我整整

网友:
啥电机, 加减速机。降低惯量。

网友:
没做过主机选型,电梯主机计算都是用现成的工具。
那位大神赶快讲讲,我竟然有点看懂了。活到老,学到老,加油

网友:
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tm什么玩意,电机靠什么传动,惯性力不考虑吗,其他不细看了,快下班那了 先扯呼,后面大侠帮我整整

首先如果你不懂那就请其它大神来答疑,其次你父母没教你做人吗?张嘴就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