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圈这里的2—和*1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2-23):
(图片)

网友:
2-表示两个M5的孔,X10表示有效螺纹深度10mm

网友:
2个M5深10的螺纹

网友:
这是没看过书????

网友(点评):
一年一个新花样,今年进来的都文盲。

网友:
师娘的徒弟?

网友A:
2楼说的对,但我觉得这个X10标注的有问题,应该标记为深10(或者用深度符号后面加10)然后再后面写底孔深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但我觉得这个X10标注的有问题,应该标记为深10(或者用深度符号后面加10)然后再后面写底孔深16

对,避免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