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不锈钢车削刀具及参数选择合理性

楼主(2024-02-24):
公司有款不锈钢销轴零件,零件尺寸:直径Ø8.5,长度 22,材料:SUS304。数控车床车外圆,表面粗糙度Ra1.6, 尺寸Ø8.5(0/-0.009), 所用粗、精车刀片如下图示。
切削参数为:
粗车:n=2000rpm,f=0.15mm/r, 切深ap=0.048mm(单边),车刀寿命:70件/刀尖 *4 =280件/片
精车:n=2500rpm,f=0.06mm/r, 切深ap=0.13mm  (单边),车刀寿命:200件/刀尖*2=400件/片

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所用刀具及加工参数是否合理,并给出建议。谢谢!

补充内容 (2024-2-26 14:10):
切深ap更正:粗车切深ap=0.14(单边),精车切深ap=0.026(单边)

楼主:
期待“把刀用好“大侠,”追风”大侠给予解答

网友A:
线速度不高,进给也不大,没什么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粗车可以余量大一点,精车余量小点。
另外,粗车可以选用强度高一点的槽型,而精车选用锋利些的槽型和角度。

楼主:
这是粗精车刀 磨损后换下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不高,进给也不大,没什么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粗车可以余量大一点,精车余量小点。
另外,粗车可 ...

个人觉得总的余量过小,毛坯是冷镦坯,外径Ø8.82,粗车至Ø8.54(切除量Ø0.28),精车至Ø8.49(切除量Ø0.052),完全是刀尖在挤磨,而非切削。挤磨造成表面层硬化,更加磨损刀具。从刀具使用寿命来看是很不正常的,粗车一个刀头只能加工70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总的余量过小,毛坯是冷镦坯,外径Ø8.82,粗车至Ø8.54(切除量Ø0.28),精车至&# ...

你说的很对。切削余量确实太小了。正常情况下,粗加工单边余量应该大于刀尖R角,这样可以减少加工震动。
粗车单边余量0.2-0.5,精车0.1-0.2比较好。
不锈钢是所有工件材料中最难加工的,刀片寿命不会太好。

网友B:
粗车为什么余量这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为什么余量这么少?

当时设计冷镦模具时只考虑到尽量减少材料成本,忽略了刀具的问题,看来余量要适当增加。

网友C:
加工余量太小了,按你的加工余量来说,刀尖圆角有点太大了,余量太小就像磨削了,对刀片而言反而不是好事。而且没必要用这么大的刀片,有些浪费,顺便问一嘴,您最后的粗糙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余量太小了,按你的加工余量来说,刀尖圆角有点太大了,余量太小就像磨削了,对刀片而言反而不是好事。 ...

嗯,大侠说的是。粗糙度实测Ra0.6左右

网友:
这个粗加工余量可以换用专对不锈钢,耐热钢车削开发的半精加工槽型,欢迎试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