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没有见过两个测量抓都是圆柱形的卡尺

楼主(2024-02-24):
上传的这个壁厚卡尺是一个测量抓为圆柱形的,大家没有没见过两个测量抓都是圆柱形的卡尺啊。现在有个工件需要测量两个精密内孔之间的壁厚。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能提供下连接什么的吗...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两个测量抓都是圆柱型的卡尺。

网友A:
(๑•̀ㅂ•́)و✧:;
两个圆爪的对不齐,试试卡槽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可以考虑三坐标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两个圆爪的对不齐,试试卡槽

卡槽量两个孔计算孔间距还可以,但是又量不来燕尾槽和燕尾。想着找个两个圆柱型量爪的卡尺,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可以考虑三坐标测量

三坐标就算是编好程序,测量效率还是太低,不如卡尺方便快捷啊。

网友C:
把普通卡尺割掉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普通卡尺割掉点就是了

怎么割才能割出跟量棒似的这个规整的圆柱形来...

网友(点评):
割窄刀口即可

网友D: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自己更好下测量头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自己更好下测量头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谢谢大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我搜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千分尺行么?

网友:
内径千分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坐标就算是编好程序,测量效率还是太低,不如卡尺方便快捷啊。

做一套检具。行不行?效率很高。能快速检测孔间距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