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尺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4-02-24):
这个零件,中间这个带扁位的圆孔,有些疑问,2和4.5这个两个尺寸是不是重复标注了,只要标注2或者4.5不就可以了吗?而且为啥2和4.5的公差都是一样的正两个丝,这样合理吗?

网友:
肯定不合理,因为尺寸2根本就没法检验。
直接问你们设计这个。

网友A:
肯定不合理,精度这么高,一般我做加工,精度都是标0.001,你这精度,做出来能用吗

网友:
标个4.5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合理,精度这么高,一般我做加工,精度都是标0.001,你这精度,做出来能用吗

0.001这个精度不是更高吗

网友:
标注4.5就可以

网友:
标2是想控制扁面的方向吗?

网友:
标4.5就可以了,如果想让φ5的圆在圆心,标一个同轴度

网友:
4.5那个合理

网友:
2和4.5二个尺寸只需要标注一个即可,二个都标属于封闭尺寸了。

网友:
|逆转的月亮发表于 02-24 11:32肯定不合理,因为尺寸2根本就没法检验。

直接问你们设计这个。
检验肯定是可以检的,投影仪三坐标都可以

网友:
是的,尺寸闭环了

网友(2024-04-08):
楼上意见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