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弹片上料方式询问

楼主(2024-02-24):
目前这种小件物料,振动盘上料有没有可能实现,防止出料的时候钩拉在一起什么的,或者用其他更靠谱的形式去上料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这是多大尺寸⁉️

网友B:
振动盘上,好不好跟振盘上料方式有关。多找两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上,好不好跟振盘上料方式有关。多找两家问问。

只能先找找振动盘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这是多大尺寸⁉️

厚度只有1mm,宽度这些17mm

网友:
振动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只有1mm,宽度这些17mm

振动盘

网友:
弹夹式上料呢?

网友:
柔性振动盘加视觉引导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