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基础问题求助

楼主(2024-02-24):
solidworks草图中画一个矩形,旋转了60度,用一根构造线与矩形中其中一边的中点相交,构造线另一端与原点连接,并且标注构造线与原点夹角为60度,当旋转矩形顺时针转动30度时,这个标注的夹角60度,并未跟着变化,如何实现这个标注角度是可以随着矩形的旋转也跟着变化呢?谢谢🙏补充下,矩形旋转时,这根构造线与矩形脱离了接触

网友A:
右击尺寸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尺寸被动

试试看

网友:
二楼,自古二楼出人材。

网友B:
请问构造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的角度呢,必定是与X轴或y轴成一定角度。“当旋转矩形顺时针转动30度时”,这也是个病句。标注的角度,谁的标注角度。抛开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的问题,画完图我才发现是你根本没学过平面几何。

构造线与矩形短边保持垂直关系就可以,或者给两个角度尺寸建立方程式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构造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的角度呢,必定是与X轴或y轴成一定角度。

可从原点处拽一根线出来

网友(点评):
都说了,是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角度,你学没学过平面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尺寸被动

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构造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的角度呢,必定是与X轴或y轴成一定角度。“当旋转矩形顺时针转动30度时”,这 ...

矩形现在一转动后,那个标注的角度不随着矩形旋转,是脱离的状态,圆心点是任选一点
我要求的是标注角度随着矩形的旋转而变化,两者不能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构造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的角度呢,必定是与X轴或y轴成一定角度。“当旋转矩形顺时针转动30度时”,这 ...

牛逼轰轰地干啥呀?这犊子让你装的? 心平气和地说话能让你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构造线如何与原点保持一定的角度呢,必定是与X轴或y轴成一定角度。“当旋转矩形顺时针转动30度时”,这 ...

你直接告诉他(她)哪里表述不清 应该如何表述才能使大家明白不就完了吗?非得老大自居 挖苦戏谑
最他妈看不惯你这种技术往好了说或许似乎有点儿但做人的品质却肯定极差的东西

网友(点评):
大佬蹦出来了!

网友:
变成 块 试试看

网友:
用CREO,应该都有体会整体约束,调整相关参数即可,约束固定是黑色的,看你这图片好像蓝色,如果你要做骨架动作模拟,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
矩形设为块,尺寸右击设为从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每次改后再次重新标注

网友:
如果只是要角度,要不用方程式呢?不过得刷新下尺寸才更行

网友:
试试几何约束,构造线一端与原点重合,另一端与矩形边线垂直关系且重合,然后角度约束改为从动

网友C:
你看一下

网友:
矩形的四个角也要垂直约束,应该是能跟着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

尺寸得改为 从动
然后矩形旋转后,构造线与矩形脱离了,所以还得将构造线与矩形采用中点约束,才能出现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得改为 从动
然后矩形旋转后,构造线与矩形脱离了,所以还得将构造线与矩形采用中点约束,才能出现 ...

是的,旋转半径也要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