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论坛看到压铸缺陷,粗略整理了压铸缺陷图片

楼主(2024-02-24):
有问题请指正,能附上图片那就更好不过了

楼主:
有更准确的图片劳烦发下

网友:
ヾ(●′∇`●)ノ哇~:;你是个好人⭕~~~~~~···

网友A:
是不是压铸件出来都会有毛刺的?这种模具好的可以避免吗?还是天生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铸件出来都会有毛刺的?这种模具好的可以避免吗?还是天生缺陷

就我目前所接触的毛刺不可避免,新做的模具毛刺飞边要小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我目前所接触的毛刺不可避免,新做的模具毛刺飞边要小点

首先感谢大佬回复,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压铸件的毛刺飞边,目前都是怎么去除的?效果咋样?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压铸件去毛刺的?是否必须要?未来会不会被新的模具技术革新掉,出来的压铸件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大佬回复,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压铸件的毛刺飞边,目前都是怎么去除的?效果咋样?你们是如何看待 ...

我不是大佬,只是接触这个行业。我这边机加工前需要增加手动打磨毛刺的工序,(锉刀,角磨机,小型磨刀,锤子等)一般都很容易去除的,有些毛刺会影响工装夹紧。就压铸机来看,我这边有二代机和三代机(调机师傅是这样说的),三代机控制的压铸参数比前者详细太多。因为我在的是小厂,去年更新工业探伤仪设备,照这样发展,新的模具技术会有的。还有,感觉压铸毛坯关键看调试,记录过几个月的调试参数,也就毛坯重量固定的,其它测试或多或少有点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佬,只是接触这个行业。我这边机加工前需要增加手动打磨毛刺的工序,(锉刀,角磨机,小型磨刀, ...

好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准确的图片劳烦发下

威望不够

网友(2024-08-23):
下来瞅瞅看

网友(2025-03-26):
好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