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大佬

楼主(2024-02-26):
sw阵列的零件消失了,特征树零件名前面的小三角也没了,源零件正常显示,子零件也显示

网友A:
阵列特征是被压缩了?还是被误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特征是被压缩了?还是被误删除了?

没有压缩,也没有删除,在特征树上点击能看到零件还在那个位置,就是不显示,全部压缩再解压缩和重启电脑、软件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阵列时选全部实体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时选全部实体试试呢

零件阵列,没有实体这个选项

网友:
压缩再解除压缩,或者使用大型装配体模式试一试。我怀疑是你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B:
把阵列删了重新做试了吗

网友:
咋不用焊件做?用3d草图调整焊件方便快捷。

网友:
你对向右的绿色小箭头,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那玩意,不是好货。

网友C:
是不是参照丢失了或导入STP的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参照丢失了或导入STP的文件有问题?

没有,都是正常的,转换为step打开零件能显示出来,就装配体格式打开缺少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阵列删了重新做试了吗

重新做是可以的,我想知道出现这种bug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D:
看着结构简单,但是单个零件上孔太多了,显卡顶不住

网友D:
试试大型装配体或者审阅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大型装配体或者审阅模式

不行,加载的时候显示,加载完成还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结构简单,但是单个零件上孔太多了,显卡顶不住

还好吧,就正常的铝型材装配,没有另外打孔

网友E:
建议直接用焊件重新做一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用焊件重新做一个得了。

重新做过了,只是想知道错误原因

网友:
换一个电脑试试,如果能显示就是电脑的问题,显卡驱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