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轴流管道风机

楼主(2024-02-26):
请问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安装在管道内轴流风机,外壳制作有何工艺要求等

结构

结构

实物

实物

网友:
(๑•̀ㅂ•́)و✧:;没明白你说的外壳是哪部分⁉️
电動机安装管道外是什么原因❓

网友:
滚筒翻遍

楼主:
这种内嵌风机,转速高,对震动要求高,原件德国的,使用20余年。

网友:
外壳加工主要就法兰面和内径有要求,看介质是什么来决定法兰面是否需要加工,内径要立车加工,一般要比叶轮外径大单边2mm左右

网友:
风机这种,外壳就看你本体需要满足的电机电气参数,如铁损,磁感,力矩之类的参数,外壳看你满足散热的情况下,保证强度,加工能力经济性之类的,不过说句实话,机械参与风机/电机之类的不过是打打下手,辅助,主要还是电气那边做主力的。机械也就参与下自动化生产之类的下游,除非你自己懂磁感计算

楼主:
看来台专了,没有做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