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参数化设计

楼主(2024-02-26):
求助:蜗轮蜗杆参数化设计教程。creo版本的~

网友:
kisssoft 齿轮软件

camtrax64传动凸轮软件

这两个都有汉化版 可以搜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我正在用,但是不是我想要的。这边在做基于creo和Mathcad的参数话系统模型,齿轮还好做,但是蜗轮确实很不好搞~

网友:
见过我们公司大佬画过蜗轮蜗杆,也是用KISSSOFT设计的,然后转到CREO

网友:
急需三维蜗轮蜗杆生成软件,多谢

网友(2024-06-08):
引用 网友A:
INVENTOR

你这个IN有 CREO可没

网友(2024-08-22):
我有蜗轮蜗杆参数化模型,可以发给你,另外我找你要点东西,陈杰的creo配置你有吗?qq :12052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