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装饰螺纹线规格及后续问题

楼主(2024-02-26):
三个问题
1. 想搞个M50X1.5的装饰外螺纹线,就增加了这个规格。
2.  增加后在50的外圆上就出现48,且没有更大规格选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3. 增加了规格后,打其它的孔也出现了问题了。 说找不到螺纹线。
还请各位帮助。

网友A:
这种螺纹德标或者日标会稍微好用一些

网友(点评):
第二天重启电脑后(猜测电脑光注销不行),德标可以有M50X1.5了,国标依然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纹德标或者日标会稍微好用一些

我试了试德标的,也会自动选择M48.  这个自动识别机制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有螺纹线,在二维图里改就可以呀

网友(点评):
怕忘记了规格,在二维图改动时出错,想在三维里就弄正确

网友:
你增加的是异形孔螺孔,是螺孔。。。要不你试试打一个48.5的孔,再去装饰螺纹。

网友(点评):
您说的孔的也许可以。但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外螺纹

网友:
试试52或者54或者56或者58或者60的圆

网友:
同样没搞明白直径跟能选螺纹的关系,前几天增加了一个SM1的螺纹,也是出不来

网友:
有牙高要扣除的
按牙高h=0.866P,P为螺距,
M48细牙最小螺距为1
估算M50小径也要48多点。

数据不是很准,还是要查表确定。

网友(点评):
您猜测是按中径做为选择标准吗?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个新问题, 不管打什么孔优先出这个M50X1.5 的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个新问题, 不管打什么孔优先出这个M50X1.5 的烦死了

所以还是不要搞非标螺纹,那种细牙的螺纹孔,直接按小径建模吧

网友B(2024-04-03):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德标的,也会自动选择M48.  这个自动识别机制是什么?

装饰螺纹线 我2016的版本找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饰螺纹线 我2016的版本找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C(2024-12-03):
楼主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2025-03-11):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换了台电脑,M50就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