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屈服强度是接近临界值了吗

楼主(2024-02-26):
目前看承重300公斤有没有问题?材质SUS304;轴孔那是用8的轴;哪位大佬可以帮忙解读一下旁边那个表格?

切掉下端5mm,重新核了一下

切掉下端5mm,重新核了一下

网友A:
320Mpa,你的材料多少强度?

楼主:
这样看是不是还可以减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0Mpa,你的材料多少强度?

SUS304材质的

网友B:
还早,而且还不仅仅是还早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出最大的地方在哪里,看一下是不是应力奇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早,而且还不仅仅是还早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出最大的地方在哪里,看一下是不是应力奇异点

最大的应该是穿轴两个弧面凹坑那,是不是只要应力奇异点那的力超过施加的压力,并且不超过材料的屈服力,就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的应该是穿轴两个弧面凹坑那,是不是只要应力奇异点那的力超过施加的压力,并且不超过材料的屈服力, ...

我看大概应该是穿轴那里的倒角尖端部分的问题吧,如果是的话那就不用理了,目前你做的这个分析结果是OK的,屈服强度方面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 就那部分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第一、304的屈服强度没有这么大吧
第二、你的网格划分精度够不够,结果的准确性如何?
第三、你的圆孔处给的固定约束吗?符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网友(点评):
3.2用的SW自带的材料属性带出的,查了一下304的 一般是大于等于2.05e+08;要求不是很高,粗略估计一下就好的;圆孔处是穿轴,轴固定在座子上,这个件是可以转动

网友:
好奇3.2e8 与图中的颜色怎么对应起来的

网友(点评):
说是看最大数值,不能超过这个

网友:
安全系数规定是多少?
再求下安全系数

网友:
极限个啥,你受力端5-6x10^7,和3.2x10^8你自己比较,但是不知道你是什么软件计算的,如果是SW之类的,需要自己再验算下,部分条件下求解会有很大问题,之前用ansys与SW的计算比较过,部分解,ansys结果显示断了,SW还在在屈服强度1/2以下的,

网友:
浅浅的质疑一下,看3D是两孔固定,但周边没有限位面,那这个部件是如何制转的,理论尾端受力马上就会旋转,如果是靠杆与面之间的摩擦,这个受力分析结果存疑,如果是有限位面和这个结果也存疑

网友:
看着这么奇怪呢,约束是在哪里  不应该是穿轴哪里约束看把手强度吗

网友(2024-04-01):
你这材料承受的最大应力比它本身的屈服应力还小一个量级

网友:
为什么不加强薄弱环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