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可以开模做吗?

楼主(2024-02-26):
形状基本规则的旋转体,目前是开模注塑的,单壁厚不均匀的问题很难克服,想尝试下用玻璃材质“注塑”,请教能做吗

网友:
离心方式应该可以获得均匀厚度?

网友:
玻璃胶粘接好像可以,模铸不行,会有意想不到的的问题

网友A:
之前接触过一点,供应商给我们反馈是很难搞,基本内模或者外模,只能保证一个基准,夹具比模具简单一些,之前每年几千个,供应商都没有考虑开模,而是不断优化夹具,废品率久高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接触过一点,供应商给我们反馈是很难搞,基本内模或者外模,只能保证一个基准,夹具比模具简单一些,之 ...

请问您说的是怎样一个造型的产品?不开模的话,用夹具是如何生产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怎样一个造型的产品?不开模的话,用夹具是如何生产出来?

可以网络搜索溶出杯,精度大概重要尺寸在±0.2左右,圆度要求0.2,垂直度0.05-0.1,玻璃不像塑料,塑料有流动性,利用压力一挤基本就成型了,玻璃是靠吹的,最后一剪。而且玻璃壁厚基本都只能做到一致,开模基本玩不出花活(这些都是从供应商那了解的)。所以基本都是做类似靠山这种夹具,保证一个方向尺寸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网络搜索溶出杯,精度大概重要尺寸在±0.2左右,圆度要求0.2,垂直度0.05-0.1,玻璃不像塑料,塑料有 ...

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螺纹都能做出来,可以参考罐头瓶子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螺纹都能做出来,可以参考罐头瓶子螺纹

哈哈,有道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怎样一个造型的产品?不开模的话,用夹具是如何生产出来?

没看过玻璃大王曹德旺起家用的万能夹具么?小作坊都是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