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夹线夹爪图纸

楼主(2024-02-26):
请教大家谁有这种夹爪的图纸,手测量实在是不准

网友:
木有,蹲一个内行人

网友:
CAD里面描出来

网友:
直接2次元啊

网友:
这个夹爪其实无所谓,你自己画也行,只要安装孔对的,大小对的,中心夹线直径对的就行,你要实在想测量,那按照画图思路去测,先测外型,长宽厚,再测中心夹角角度,中心距,再测中心线径,再测切除小夹爪厚度,×切除数量,夹角R角无所谓,测不测都行

网友:
这夹爪根本没重要尺寸啊  他又不是仿形配你的线  靠四个接触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