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字齿轮

楼主(2024-02-26):
目前遇到设备上一对人字齿轮,模数20,齿数34,相配的齿轮齿数152,因小齿轮磨损损坏,按图纸参数做回来一个,与大齿轮啮合有问题,仅两端有一点接触区,感觉两个螺旋角有差异。重新按相应的模数制作了一个更新的齿轮,但与前面做回来这个齿轮相配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相同的模数、螺旋角,只是不同齿轮,做出来的两个人字齿轮,为何就不能相啮合呢,各位大侠,这怎么分析呀?这两个齿轮因模数较大,都是程序导入采用五轴连动加工中心干出来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小齿轮 磨损了,大齿轮 也有一定的磨损?

网友B:
齿轮参数可能有问题,具体问题可以上齿轮检测设备检测一下!

网友:
这就是人字齿为什么要卖这么贵了

网友C:
要不一起换了吧

网友:
齿轮齿形可能有修型,或者用了鼓形齿。等等。齿轮参数要测绘详细。

网友:
齿轮尺寸检测是否合格?
建议你重新做一对大小齿轮。另外,齿轮还要热处理噢,不然不耐磨,还可能断裂。

楼主:
就是同一参数(模数、螺旋角、压力角,就齿数不同)做的一对大小轮,齿轮齿部做了局部淬火。齿轮太大了,34齿这个800多,152这个3米多,不好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参数可能有问题,具体问题可以上齿轮检测设备检测一下!

齿轮太大了,上不检测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一起换了吧

是的,想一起换,目前做最小的这个就是想验证是否可行,实际做回来不可行,就是没能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小齿轮 磨损了,大齿轮 也有一定的磨损?

是的,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本来想按这个参数直接做一个大齿轮,但价格太高,不敢冒险,就先做了一个更小的回来相配验证,目前这种对啮不好,更不敢冒然做那个大齿轮

网友:
用锡片看一下中间有多少间隙?

网友:
还有就是 ,你的三维模型画的是否准确。加工方式不一样,有没有可能原来的齿轮,是仿形加工方式(滚齿)。而你这个是三维建模出来的,齿形曲线是否严格按照(数学式的公式曲线)参数,你要是从插件调出来一个,有可能齿形只是做示意,不是真正的齿形。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换台卡希富基的滚齿轮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试没是过能不能找生产厂家来维修。

网友:
采用专用齿轮机,而不是三维图

网友(2024-04-01):
考虑下轴系吧。轴承选用,轴承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