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塑料件对产品内部PCB焊点的影响

楼主(2024-02-2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客户要求要超声波焊接,但是产品内部还有PCB板,求助坛友这个工艺对焊点焊盘有没得啥影响?如果有的话该怎么避免?

网友:
那你还要注意超声波清洗

网友:
(ง •̀_•́)ง:;直接找超声波供应商作应用开发❗

网友(点评):
我们有设备,现在是在做质量风险把控

网友A:
感谢lz在另外一个帖子中的答复,我说说我的看法。

超声波塑料焊接一般是密封塑料外壳,例如笔记本电源;塑料外壳上下盒很大很厚;

pcb一般通过至少4pcs自攻螺丝锁紧;
综上,超声波焊接外壳,追求全密封,对pcb一般没什么影响。超声波的焊接时间短,振动能量低,有这么多缓冲,

99.99%不用担心pcb;

一般来说,对振动最敏感的是晶体,如果lz要进行测试,可以直接拿晶体进行测试,晶体没问题,那么其他的元件基本没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担心的是超声波清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谢lz在另外一个帖子中的答复,我说说我的看法。

超声波塑料焊接一般是密封塑料外壳,例如笔记本电源; ...

以前的笔记本电源都是锁螺丝,后来全部改超声波了。

所以,lz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笔记本电源都是锁螺丝,后来全部改超声波了。

所以,lz不用担心。

lz不放心,可以发个pcba照片看看。有没有特殊的元件,例如光学,晶体,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点评):
没有 就几个电阻,插件和mos管

网友(点评):
放120个心

网友:
@鄀都 LZ是搞机又搞电啊,这么犀利

网友(点评):
简单的电路还是要搞才得行嘛~权当做研究了

网友(点评):
几个阻容,mos这是要搞充电器?

网友(点评):
无刷电机驱动器,带霍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