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轴复合类零件加工

楼主(2024-02-27):
看到一个图纸,如图细长连杆类零件一端凸起一个轴,材质45#。分析是由于整体加工比较浪费,所以采用焊接后加工,但是“倒角焊接”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处理?请教专家,不吝赐教该类零件两处拼接处的加工工艺。不知该方式加工能否保证轴线垂直度0.05?
感谢!

网友:
开坡口焊接,垂直度要求高那就焊后加工

网友:
轴的大头端倒角出坡口焊接!

网友:
(ง •̀_•́)ง:;盲孔⁉️没看懂

网友:
你这 肯定要焊后 加工的。

网友:
这图我没太看懂

网友:
有一说一 图没看懂,这剖面线画的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3个厚直径35的板子就很匪夷所思,倒完角再放进去? 不管行不行反正保证图纸尺寸就行,图纸工艺怎么搞不代表我就要这样弄,塞进去再焊接加工也可以啊 ,大不了把细长连杆做工装先加筋焊接加工再割掉。  话说要是要变形睡一觉放一晚上塔也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个厚直径35的板子就很匪夷所思,倒完角再放进去? 不管行不行反正保证图纸尺寸就行,图纸工艺怎么搞不 ...

ヾ(❀╹◡╹)ง:;可能就是通孔,
正面直径∅30㎜,反面直径∅35㎜,孔深3㎜✨

网友(点评):
台阶孔,配阶梯轴?但是他这个剖面线有问题,轮廓实线也不对。但理解上来说,板子上应该是通孔

网友(点评):
我后面看了也是角焊缝应该但是他全剖出来了,靠猜的图纸基本走不远啊

网友:
这公差,标的跟闹着玩似的。

网友:
轴和上面的圆形板为啥不做成一个零件?

网友:
留加工余量,焊后再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