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上的正负公差选择?

楼主(2024-02-27):
别笑啊,18的公差 应该是+0.043  还是-0.043
53的深度尺寸 公差是+0.2还是-0.2?

正常连接 公差 应该是怎么样的?

楼主:
,正常连接选-0.043.。 松连接选-0.043.... 深度方向的公差应该是+0.2吧,53尺寸公差放+0.2
对吧?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点评):
二楼53那个公差应该是-0.2

网友(点评):
深度是+,但要换成图中可测量的值,则是-

网友:
-0.043
+0.2

网友(点评):
-0.2

网友:
-0.043
-0.2

网友:
-0.2

网友:
正常的话,选过渡,轻打 配合。
没有特别要求的话。

网友:
1.图纸深度公差是对的。如果标注键槽深度7mm尺寸那要正公差。
2.键槽宽度公差也可以,也非一定要按标准来,设计人员可能是想键槽与键容易装配点。我做机加工经常碰到H9这样的公差。

网友:
这类资料可以查看MISUMI网站,对非标还是很实用
https://www.misumi.com.cn/pdf/fa/2010/p2715.pdf?KWsearch=%e6%b2%89%e5%a4%b4%e9%94%ae%e4%b8%8e%e9%94%ae%e6%a7%bd

楼主:
理解了 键槽公差, 深度方向按公差表来+0.2...换成53尺寸 那就是-0.2,,宽度公差按负公差  。题中所问  正确标注方式为18-0.043     53-0.2

网友(点评):
宽度公差选负,目的则是让平键与键槽紧密装配,确保平键完全卡住,防止左右移动 。深度公差为正,目的就是让平键能相对容易完全嵌入键槽。

网友:
我也要面对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