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空压机滤水问题

楼主(2024-02-27):
如题所说,小型空压机加了个几十块钱的油水分离器,出的气还是带很多水,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罐里水满了。

网友(点评):
没有,像18L水桶大小的气罐,经常放水

网友(点评):
气经过油水分离器时能看到有水通过,是不是分离器不行

网友(点评):
就是分离器不行

网友(点评):
准备再加个试试

网友:
冷干机,如果不舍得上冷干机,说明产品的定位不值得除水

网友(点评):
平常就吹下产品上的灰尘

网友:
ヾ(❀╹◡╹)ง:;管路周围环境气温低
✨

网友(点评):
环境没法改变

网友:
不然冷干机也配上

网友(点评):
好的,我先查看下

网友:
买个干燥机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搞,

网友(点评):
好的,我先查看下这个东西

网友:
你买个带自动排水的,不然水满了过滤效果就没了,然后就是,几十块钱的是给设备用的,你空压机再小,那个过滤效果也不够,买个两百多的,大概小臂那么大的三级分离就够用了,自动排水器下边记得放个桶,或者接到下水道

网友(点评):
以前大罐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油水分离器,还没有现在的水多,不知道是分离器的质量不行还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最省钱的方法,是你不要直接从空压机接气用,要用管,接出两个V形,V形下面接个过滤器,再接个油水分离,空气通过管路自然降温后,水份就会析出,因为你油水分离,和过滤器,自动排水是最低点,几乎没有水,我工厂现在就这样接的,极少有水

网友(点评):
学到了,谢谢春哥

网友:
一个不行,上两个

网友(点评):
嗯,正想试下

楼主(2024-05-22):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剩大米,油壶装着,出气口连上

那是不是用干燥剂效果更好。

网友:
那不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