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倍速链输送机的最大负载能力?

楼主(2024-02-27):
就是说我有几个托盘,单个托盘250kg,用倍速链的方式可以输送??常用的倍速链的承重负载能力是多少呢

网友A:
全金属的几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金属的几吨没事,,,,

想知道理论依据

网友:
https://techinfo.misumi.com.cn/tools/caculation/34/
  要不看看这个我第一次了解这个东西,以为是滚子链 ,刚查了米思米可以用公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直接问供应商呗,这个负载和电池包差不多,不会是PACK线吧

网友:
这个和托盘外形尺寸有关。如果托盘支撑面比较大,这样均匀压在倍速链上单位压力就小。

还有和几个托盘摆放位置也有关,比如连续几个托盘密集摆放 计算总重量即可。

单个250Kg 4个就有1吨 正如2楼说的 一般用金属的倍速链比较安全点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链条,看你负载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