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tia自定义工程符号

楼主(2024-02-2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个文本编辑器和下拉菜单都显示正常,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但最后结果显示横线 该显示效果和标准修改里面的效果相同,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显示正常

楼主:
第一次发帖插图失败,重新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插图失败,重新补上

如截图所示 需要对应的字体才能正确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截图所示 需要对应的字体才能正确显示的

现在用的版本是2018版 无法显示 我把能显示这个符号的2020版本里面的那个字体文件复制过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图片里面的情况(无法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少了相应的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版本是2018版 无法显示 我把能显示这个符号的2020版本里面的那个字体文件复制过来,最后的结果就 ...

还是字体问题,查找相关字体是否已经安装,或者拷贝出来,然后在要显示的计算机中再次安装。

    SYM1 contains annotation and tolerance symbols, and plot markup characters
    SYM2 contains ISO symbols fonts
    SYM3 contains roughness symbols
    SYM4 contains graphic 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as well as miscellaneous technical symbols.

    \Dassault Systemes\Bxx\win_b64\resources\fonts\

    注意 Opentype 和 Truetype 是在系统中可以安装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字体问题,查找相关字体是否已经安装,或者拷贝出来,然后在要显示的计算机中再次安装。

    SYM1 ...

非常感谢,原因已经找到了 SYM2里面没有定义这个符号,在SYM1里面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因已经找到了 SYM2里面没有定义这个符号,在SYM1里面找到了

是文档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