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对位机构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4-02-28):
最近看到一段视频,是关于制袋机的。感觉是筒状的薄膜,前进一段压烫一下,然后卷起来,割开后就是一叠塑料袋。
疑惑的是怎么做到卷取的时候把压烫的位置全部对准的。

网友:
看不懂,等懂行的解释

网友A:
这个塑料袋应该不需要多高的精度,PLC直接通过一根随动辊上的编码器测算塑料袋走了多长距离,然后在压烫一下。没做过这行,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塑料袋应该不需要多高的精度,PLC直接通过一根随动辊上的编码器测算塑料袋走了多长距离,然后在压烫一 ...

压烫是等距的容易理解,收卷后每一层压烫的位置还能对准就理解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烫是等距的容易理解,收卷后每一层压烫的位置还能对准就理解不了了

如果袋子都是一样高,那有点不太可能。收卷的料筒外直径是不断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袋子都是一样高,那有点不太可能。收卷的料筒外直径是不断变大的

所以才想不通
注意看图2,由6根杆子撑起来收卷,内部卷取的薄膜已经松弛凹陷,所以才能对齐。
但是想不通怎样才能卷成这样

网友:
我猜应该用张力控制的,定时就用定袋子的长度。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没看懂,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想不通
注意看图2,由6根杆子撑起来收卷,内部卷取的薄膜已经松弛凹陷,所以才能对齐。
但是想不 ...

难道他的蓝色撑着塑料膜的杆子,会随着卷径变化自己往里缩?补偿塑料膜的变化量?这么搞感觉变复杂了啊

网友:
定时控制最省钱,也可以配合编码器等距控制。
再加上机械的定位

网友:
网盘发视频

网友:
如果前面有一段做储能,控制逐渐释放是否能达到此效果

网友B:
10年前的相机也不至于这个效果吧?

网友:
卷的不厚,要求不高,不要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
很早以前搞过一模一样的机器,最原始的是人工控制卷径和目测对齐,改成自动控制卷径和色标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的相机也不至于这个效果吧?

哦,你是说的拍的视频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