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预览窗口

楼主(2024-02-28):
我电脑上2018SolidWorks软件,装配体插入零件配合时,打开零件的零部件预览,两个窗口都显示整个装配体,怎么调整

网友A:
换一个不这么显示的版本

网友B:
我是2016版本,试了一下,在原有装配体中对存在的零件做预览就是你说的那样,但是把那个零件单独打开后再使用插入零件,再对刚才插入的零件做预览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可是按照我说的操作,如果插入的是装配体,再对装配体预览又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2016版本,试了一下,在原有装配体中对存在的零件做预览就是你说的那样,但是把那个零件单独打开后再使 ...

2018按照第一种零件插入,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不这么显示的版本

我之前用的2016,2018都是可以的,现在过了两年再用2018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

请看

网友C:
试了一下,我的2018也是和你一样,2022则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我的2018也是和你一样,2022则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吧?

装配体里插入零件很好用,我觉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配体里插入零件很好用,我觉得

插入零件就弹出的窗口找呗,为什么还预览呢?实在不行就换高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零件就弹出的窗口找呗,为什么还预览呢?实在不行就换高版本吧